飞利浦220EW9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4-23):
问题是点不亮,电源板电压明显拉低了,5V只有输出2.5V,12V只有9.8V。换了1203,光藕,还要开关管都没效果。电压还是低现在没有思路了求解

网友:
检查1203的6脚供电是否在11V左右,更换此电容试试。

网友:
断开高压12V供电,看看电压能不能恢复。

网友:
再更换431试试。

网友:
你看一下电源上的电压到哪不正常的

网友:
有图吗 上个图大家才帮你

网友:
你看一下电源上的电压到哪不正常的6

网友:
应该电源芯片的问题,你换了吗

网友:
你换下震荡IC试试!

网友:
觉得还是反馈问题      电容都换了吗?

网友:
换掉热地端的全部电解电容  查431取样电阻

网友:
电源不带负载,电压也是这样吗,,

网友:
断开所负载,电压起来但是跳动的话,换电源IC,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