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04-23):
(图片)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屏试试,区分故障范围

网友(点评):
今天碰到个是屏坏了

网友:
先更换屏线试试,否则再点屏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对,先换根屏线,再换个VGA线试试,不行用代用板点一下屏,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屏线没插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VGA线 应该不是 我插到其他电脑上测试了也一样的

网友:
换根 屏线看看。。

网友:
点屏 可能是屏  屏线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本身出现了问题

网友:
  明显的排线屏接口氧化 用橡皮檫干净应该就行了!

网友:
觉得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排线问题多一点

网友:
看这个现象应该是  屏本生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你再换个图像,截图看一下,,

网友:
三星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修过这样一台同样问题的显示器, 就是换了个屏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松了     三星通病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啊!!!呵呵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  吧
]

网友:
先用套件点一下屏 看看屏情况怎么样要是没事的话在去看看排线或者驱动板 排除法很快就能找到问题说在了

网友:
局部花,就是屏线问题,橡皮擦擦一下屏线两头,问题解决,最好换个屏线。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还是屏线接口松了

网友:
屏线,橡皮擦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一般是屏线问题,换根看看,不行的话点下屏,看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擦擦屏线试试吧

网友:
先点下屏看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 接触部分用橡皮擦了下  点了2天 没发现再出现花屏

网友(点评):
很明显是到屏的LVDS线接触不良。

网友:
套板一换,排除了吧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换屏排线就好了。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