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电池正常开机,电源掉电?

楼主(2012-04-23):
t43 电视可以正常开机 也能充放电。就是用适配器不能开机,在可调电源上面待机电流时0.05 开机电流上到1.3几就掉电,掉电无待机电流! 把内存拿掉就 电流显示在1.3几 插上内存就掉电!求助????

网友:
有没跑码卡啊,看是跑到哪个码掉,,这种肯定是保护掉电,看看屏上的3P电压有没问题

网友:
我知道一个T42 的  开机掉电!  不知道你那个状况是不是那个坏掉了!  好像是IO吧!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里面角最多的那一个!  芯片

网友:
说错了, 是跑到4R 就掉电!

网友A:
很明显是屏电压有问题啊

网友B:
换一个充电芯片

网友A:
你量量3P电压的保险看看啊,,,那里有个二极管,,还有一保险,,还了都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量3P电压的保险看看啊,,,那里有个二极管,,还有一保险,,还了都会这样的

保险都是好的 2二极管也 换过了 但是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充电芯片

充电芯片也已经换过了 用电池开机都是好的 就是不能用电源插上内存就掉电 不插不掉 诊断卡跑4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屏电压有问题啊

保险上电压时有的 要是屏供电的问题 但是用电池开机都是正常的 也能充放电!

网友:
你查查保护隔离吧  电容什么的 都换了  电池输出输出电压12V 之前可能就保护隔离有问题   故障有点奇怪

网友C:
电源开机测试下是不是少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开机测试下是不是少电压了

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屏上缺电压...

网友:
这机子南桥显卡容易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