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网络问题 实在无奈 找大家求教

楼主(2012-04-23):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一公司的人拿了两台电脑过来说在他们那不能上网  然后我在我这打开电脑 插上网线  两台都是正常的
然后我帮他设置了个IP让拿回去在试试,过一会他们说拿回去还是不行,然后我就过去给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到了后我检查了下网线没问题,然后把别的电脑插他这根网线,都是能连上的,他这台不管插哪条网线都不行,我看了下他们公司线路,大概这样是这样的,猫--TP841--水星8口路由--腾达8口交换机--腾达8口交换机,然后我以为网卡有问题,就回来拿了2个USB网卡给那两台插上,好了 两台问题都解决了,都能正常上网,我就回来了。然后第二天就来电话了,说又和以前一样不能上网了,就是只有发送没接收,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系统换了4个版本,依旧,后来打电话求救,被告知要改网卡MAC,好吧   去别台电脑上把MAC抄来填到这台上面去,OK了能上,我就又回来了,杯具的,过了一天又是电话来说不能上网,我又过去把MAC地址改了,又能上。。。反复的改MAC地址不是办法 而且得我天天跑去改  麻烦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他们全公司的电脑都好好的 就那台怪了。。。不知道大家有木有碰到过这类问题 真是没辙了 所以上来求救了。。。请大哥大姐们支个招

网友:
别人回去上的是无线还是有线啊,,,这种事在自己这里试了好了,给他们看,就不用管了

网友:
这个  问题还是 去他们公司 解决啊  那样  有问题也好解决啊

网友:
台机换主板就好了,,就说主板芯片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 是路由问题  ,换新路由准好。

我也遇见过!

网友:
8口路由--------8口叫饭鸡------------8口叫饭鸡,这个是38啊

网友:
问题是他公司有一个TP无线的  一个水星的路由  该换哪个  不换路由就没办法解决吗

网友:
学习了,希望得到正解!

网友:
r有没把路由恢复出厂重新设置一下,前天我就遇到过,路由重设了下就OK了。

网友:
有没有注意过网卡驱动的版本呢?

网友:
路由是不是让人设置IP绑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