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杂牌板 奇怪断电?

楼主(2012-04-23):
有时跑马有时断电? 有时不断电不跑马  不跑马时电压正常 ??U不工作?

网友:
晕,就这个怎么帮你分析,查查基本的工作条件,先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不会上来就干桥吧,不找找别的原因吗

网友:
cpu虚焊了吧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看上去像绕口令,人都被绕晕了怎么回答

网友:
原话应该是这样的 主板不跑马 各点电压都正常 有时跑马了但是会断电
不知道楼主是这意思么

网友(点评):
就是说主板不稳定,偶尔能跑码,但会掉电

网友:
杀I0 不行就杀桥

网友:
杀I0 不行就杀桥
修好了吗?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杀I0 不行就杀桥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