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N61S跑45,刷一次BIOS可以显,关了之后又是这样,郁闷。

楼主(2012-04-23):
拿过来是不跑码的,后加焊了桥,桥是单桥来,加焊无果,之后刷BIOS,可以跑码,显示,之后关机再开,多几次就跑45,之后再刷BIOS又好了,后来又跑45,是什么原因,别的电压都正常。谁遇到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
又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如何修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磐正主板和楼主说的问题一样、刷BIOS无果、直接让客服换版了 希望楼主可以研究出来分享下经验之作

网友:
昂达N61不稳定,也遇到过几块这样的,直接返厂吧

网友:
更换BIOS芯片

网友:
  BIOS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LZ     修好后要说哪。。。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刷BIOS第一次开机跑码正常,第二次就不能跑码了,再刷一样,32脚BIOS芯片一定要换同型号的,二修的主板说不定BIOS被代换过,换原型号的BIOS芯片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是没有修过的,我是第一手,这BIOS应该是原来的,没有这个BIOS换,郁闷

网友:
这个BIOS是8脚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