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通病 电池可以上电不亮 设备器没待机 维修

楼主(2012-04-23):
一个同行拿了个CQ40机器 版号LA-4114P  说开不了  电源插口灯也不亮   我为了看上电电流  把电池拿掉 接电源   接电源0。001 待机这么小  这机器待机应该是0.02几左右   开机没的反应  拆开   这机器BIOS也爱坏    先简后难  刷个BIOS   刷玩OK  写此贴意思是告诉大家 此机BIOS爱坏  但现象不是一定的   BIOS论坛已经有了  可以搜

网友:
今天已经碰到一台了,电池无显,适配器不加电,板号是LA-4114P,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上去,适配器加电了,可风扇狂转,就是不亮,电流跑到1.7几,CPU换了一样,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主碰到好几个bios有问题的!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吧。在论坛里下个试试吧。
论坛里的大家一般都用。不会错

网友:
只要有3  5v  插头灯不亮 直接刷bios

网友:
同意楼上,一般3V 5V出来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看来BIOS不可小视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别人修过,修的很厉害。但是我刷BIOS好了。唉

网友:
北桥也是个弱点,不能小视,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