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DD Regenerator修复硬盘坏道

楼主(2012-04-23):
为了最大程度地挽救数据,就必须考虑对无法读取的坏道进行处理。某些情况下,坏道有可能是逻辑性的,或者扇区磁性减弱导致无法正常读取。这时,可以考虑使用HDDRegenerator对其进行修复。不过,HDDRegenerator并不能修复真正已经物理损伤的磁盘扇区。
  HDDRegenerator是一款通过反向磁化对扇区进行修复的软件。它运行于DOS下,需要通过主板BIOS对磁盘进行识别。这就意味着,如果磁盘问题严重,即使已经影响到恢复用机的正常引导,也无法使用象MHDD那样在BIOS中屏蔽故障盘的做法进行处理。因为,在BIOS中屏蔽掉故障磁盘后,HDD Regenerator软件也将无法识别到它的存在。
  HDDRegenerator只能应用于在MHDD中检测为红色叉号等无法读取数据的扇区。在MHDD检测过程中表现为红色块、绿色块的扇区,HDD Regenerator将不会判定其为坏扇区,也不会试图对其进行修复。
  HDDRegenerator的使用很简单,它只有一个名为“HDDReg.exe”的可运行程序。可以将其拷贝到一张可启动的软盘中,也可以刻录在可启动的光盘上,当然也可以存放在硬盘上,只要能引导到DOS下并能够在DOS下访问该磁盘中的HDD Regenerator程序即可。
  步骤1执行HDDReg.exe程序后,首先会出现如图9.12所示的磁盘选择界面。
  要对哪块磁盘进行修复,直接按键盘上相应的数字键后按Enter键即可进入对该磁盘的修复设置界面。
  步骤2 在此我们以第一块磁盘为例,按数字键1后按Enter键,即进入针对磁盘1的修复设置界面。如图9.13所示。
  在该界面中,唯一需要设置的只有开始修复的起始位置参数。程序默认使用LBA值,即如果输入2048,程序默认是从2048号扇区开始向后查找坏扇区并进行修复。如果是想从2048MB位置开始修复,则需要在数字后面加上字母“M”,即输入“2048M”
  步骤3 设置完毕后,按Enter键即开始修复。如图9.14所示。
  如果找到坏扇区,将会在“B”后的计数器中进行记录,表示目前发现的坏扇区数;修复成功后即在“R”计数器中进行记录。被修复的区域将会在进度条中以绿色“R”示意,未能修复的区域以红色“B”示意。
  步骤4 修复过程中,随时可以按Ctrl+Break键中止当前修复进程,再次按“Y”键确认后,程序即退出。
  注意:特别提醒读者,该软件虽然以反向磁化对坏扇区进行修复,原理上不对数据造成损伤,但并不意味着经过其修复的扇区就一定会有正确的数据存在,这取决于损坏的原因及损坏的程度。实验中也发现,很多情况下经过修复的扇区中内容全部为“00”。因此,在尝试修复坏扇区时一定要谨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