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852热风枪,温度突然不准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23):
去年买的852,一直用着好好的,吹啥元件都是300度到370度左右就OK了,

前几天突然不行了,温度到400度,感觉还是不热,吹个显存要开到430度吹老半天还动不得。

我以前买的旁边那台953,人家淘宝店家都给我解答问题的,现在买的这个迅维852,卖家居然叫我打长途电话到厂家去问。

不知道咱做维修工的钱难赚啊,特地在论坛求助,有用过此风枪的朋友,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支持   我也 遇到  求解

网友:
没人知道吗???顶上去啊

网友A:
我猜你这风枪漏风了。手柄常漏、软管接口处也检查一下,没热风出来,你开到500度又能如何。
先看看出风量如何,出风正常就用温度表测量一下出风口温度,(出风口温度会比显示的低20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这风枪漏风了。手柄常漏、软管接口处也检查一下,没热风出来,你开到500度又能如何。
...

怎么可能是漏风我不知道呢,主要是它现在根本不到那个温度却显示那个温度,现在 是450度当原来的350度来使,你说的检查什么温度这些对我们这些经常用风枪的人来说那简直是废话,风枪多少度能拆焊零件难道我们不知道吗,别把人当菜鸟一样来解释呀,我要的是重点,里面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发热丝功率不够或者测温系统故障,猜测而已,但是大部分风枪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用过这个风枪,建议检查控制电路。

网友:
是不是显示温度>实际温度 查一查测量温度的原件或连接线路有无虚接

网友C:
迅维的852的风枪,和安泰信的852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我也是去年买的安泰信的,坏了两次了。我的是有时一开机,温度不受控,直接向高的450度升。升到450度就稳定住了。后来自己拆开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时好,有时不好。里面的两个可调的电阻都调过,现在感觉温度不是太准的,安泰信的产品我是以后少买了。楼主你的第二台风枪是宝之山的牌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的852的风枪,和安泰信的852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我也是去年买的安泰信的,坏了两次了。我的是有时一开机 ...

953那台是宝之山,东莞产的。最早买的就是它,两用,但是发热芯很快烧,换七八次了都。好就好在烙铁很好用,一直都是用它,呵呵。
我知道迅维的这台852是安泰信代工的,看它发热芯还不错,所以就买了,谁知道一年都不到就来问题了。问那个销售员他说叫我打电话到深圳去问,哎,售后一点保障都没有啊!!

网友:
我晕,打错了还不给改呀,那个953是宝之山的,我明明是回复的,怎么变成点评了

网友:
呵呵,楼主,你还是自己拆开搞搞吧,退回去返修或换新的,来回的邮费都五六十了。

网友D:
拆开自己修 里面很简单的  你说的这个故障  不是发热芯坏 就是温控调级电路坏。 看风枪风力够吗? 风力不够温控器会断电 那就是风泵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是漏风我不知道呢,主要是它现在根本不到那个温度却显示那个温度,现在 是450度当原来的350度来使 ...

你什么都懂,还来这里问个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您 的描述,我想您应该是联系过我们的淘宝客服了、。。我们机器都是保修一年的,发热芯除外,期间出现 ...

我自己 拆开了,售后服务都是发回去,很麻烦,咱都是图方便,如果你能够帮忙指点一下,兴许我就能修好了,何必要发来发去这么麻烦呢是吧?

看图片,上面有个不知道是LM358还是LM393,字些部分被盖住了,看不清楚,我想会不会是它的问题引起的呢,因为照电路分析,温度探测的两条线是进入它的2,3脚的。

这机子比起那台953做工好很多呀,风泵要大好多,动用了几把工具才卸下电路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自己修 里面很简单的  你说的这个故障  不是发热芯坏 就是温控调级电路坏。 看风枪风力够吗? 风力不够 ...

拆开了,我看看换一下那个八脚的IC2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这到底是论坛出的问题还是我机子出的问题啊,妈啊,怎么我老是回复变成点评,而点评变成回复了。我传的图片都不见了,变成点评了晕!!

系统我都用好久了,以前都可以正常回复和点评的啊。

网友F:
主板都能修 还不信修不了个风枪 伙计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都能修 还不信修不了个风枪 伙计 加油

还真的不能修哦,这风枪是单片机控制的,搞来搞去都不行,拆开盖子调一下那个电容,测试温度输出跟显示都差不多了,一盖上盖子还是一个鸟样,我服了它了。

网友:
叫它裸奔

网友G:
朋友您好!我也曾经买过安泰信热风枪,型号是8305旋转风的。当时买的时候只能试下能出热风就认为是好的,拿回家用温度表一测出风口的温度与数码显示的温度相差140摄氏度左右,实际使用也是感觉平时用300度的温度就能正常焊接,但实际上不行,因为偏低140度左右。当然就感觉温度不够,跟安泰信发邮件,售后服务回答说,让他们的工程师与我交谈,结果也不见工程师与我交谈,我请求是不是能够给我资料是那一个可调电位器调温度的,安泰信厂家也不提供。我一气之下拆开全新的安泰信产的8305旋转风的热风枪,里面有两块芯片,有5只可调电位器等等。参考控温原理,只有凭感觉找到调温的可调电阻,用温度表的热电偶在出风口约一厘米处监测,数码显示的温度调到300度,这时调电位器,结果起作用了,温度升高,调整到风枪的出风口的温度与数码显示的温度基本一致就算调好。
    结果我发现这只电位器上的开口是被调过的,因为是用一字起子调的电位器,看来好像是返修过的,因为我还没有调之前就发现电位器上用一字起子调的口已经残缺了。现在数码管显示的温度基本与实际出风口的温度一致。还是挺好用的。仅供朋友参考,如果厂家能够提供资料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您好!我也曾经买过安泰信热风枪,型号是8305旋转风的。当时买的时候只能试下能出热风就认为是好的, ...

那個可調電阻我調過了,我也像你一樣用溫度計探頭放在風口位置來調的,也可以調到差不多一致了,可是蓋上蓋子以後,它又是這樣子,實測溫度與顯示溫度相關150度那麼多啊,顯示350度,實測只有240度左右,氣死人了!!

网友:
怎么会盖上盖子就不准确呢?是不是是线芯有虚焊?

网友:
拆了两次,第二次用绿油把那个可调电阻粘住,再上盖子,结果还是不行,火死了,不修了,老子不用它了

网友H:
我现在对气泵式的风枪已经失去信心,就算风枪放着不用,气泵也会坏的,还是宇光老兄的推荐的柔和风风枪才是正解,不过唯一缺点是风力小所以火力不够猛,容易把PCB板吹起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您好!我也曾经买过安泰信热风枪,型号是8305旋转风的。当时买的时候只能试下能出热风就认为是好的, ...

我的安泰信858风枪亦是如此,温度设定在380度,用万用表测得的实际温度只有350度上下(最高测得375度左右),而且温度传感器头要紧挨着风枪口才有这个温度,如果把温度设定在400度,测得风口的实际温度基本和设380度差不多,也就是说安泰信858风枪可设置的400度以上温度几乎是虚的,不过我还未调那个温度校准,不知调后会不会有改善,因为最高375度这个温度个人使用上还算马马虎虎算及格。

其实柔和风的风枪最大风力还没有气泵式风枪调中等风力大,个人觉得旋转风的风枪就是配的那个风扇风力太弱了导致火力不够猛,如果厂家能把风扇的风力做得再强点,发热芯再做得好一点点完全可以代替气泵式的风枪,而且使用噪音方面还能让人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对气泵式的风枪已经失去信心,就算风枪放着不用,气泵也会坏的,还是宇光老兄的推荐的柔和风风枪才是 ...

我现在也很怕用风枪了,吹什么都吹不动,特别是遇到像G80的显卡PCB,风枪简直是个鸡肋。

网友(点评):
买个预热台吧,要用风枪时先把板卡预一下热,再用风枪拆焊,这样你就会觉得轻松一些。

网友:
可调电阻变值接触不好,这样的问题要重点考虑,特别国货,你就别期待会有好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对气泵式的风枪已经失去信心,就算风枪放着不用,气泵也会坏的,还是宇光老兄的推荐的柔和风风枪才是 ...

^_^,刚好相反,旋转风枪才不容易把PCB吹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您好!我也曾经买过安泰信热风枪,型号是8305旋转风的。当时买的时候只能试下能出热风就认为是好的, ...

什么8205和8305都有这样的顽症,858相对就有了质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I:
^_^,刚好相反,旋转风枪才不容易把PCB吹鼓

我则刚好相反,用850风枪温度设置330度拆焊场管很容易拿下焊上,没吹鼓过PCB上场管的焊盘,但使用安泰信858风枪拆焊场管(拆焊时间比850长一些)温度设360度却把PCB上场管的焊盘吹气泡了吹鼓了,真是奇怪,不知道是不是858风枪温度设置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