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TR4 菜单故障

楼主(2012-04-23):
长城L9TR4,开机无信号之样(EKIN signal ,网上查了一下是德文),接电脑图像偏白。按键MEUM不能用,其它键正常,autoset可以用,但没有效果。图像偏白。驱动板重刷固件之后,效果一样,25P05VP,故障没有解决。按键板MENM键有3.0V电原,用万用表测开关是好的。按键板上没有贴片电容。估计是主菜单按不出,原来的参数设置不对,语言是德文。主菜单按键怎么修?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漏电吗?

补充内容 (2012-4-26 23:40):
把驱动板上24C16,清空之后,正常了。就是OSD参数保存芯片,清空一下。

网友(点评):
怀疑你程序刷的不对,

网友:
关键是主菜单还是调不出来,我读出来固件和别人给我的固件是一样的。固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主菜单键对应的是到主芯片上的一个脚,找到那个脚,按菜单键看电压变化吧,变化不出菜单,只有换主芯片。

网友:
按键换掉就好了哇

网友:
一起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