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用一段时间掉电,

楼主(2012-04-23):
    接受一台DELL 6400的电脑,是集成显卡的。来的 故障是有时候过滚动条掉电,然后是反复掉电。还没亮就掉电,就听到硬盘疙瘩疙瘩的响,那是掉电硬盘突然关机的响声,。后来 拆开来,BIOS 放个电,什么的基本上就等于重新装一下,然后就点亮了,抱着侥幸的心理就给客户收钱,有时候也确实能遇到这样的故障机子。过两天来了,说用一段时间掉电。然后发现这i机子有时候特别热了,CPU风扇还是没有转,就连了个3V  试了一段时间没发现问题,就给客户了,没用几天有回来了,说前两天用的 还是好好的,然后就不行了,一看果然还是一样的问题,现在是不定时的掉电,有时候看电影用个把小时掉电,有时候十来分钟就掉电,掉电后立即重启,但是不亮,反复的掉。能听到硬盘咯嗒咯嗒的响,不知道会是什么问题,在论坛上搜一下,DELL 6400 的机子发帖甚少,

网友:
换硬盘试过没有 我以前修过一台V3000 问题和你差不多 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刚修过一台DELL VOSTRO 1400  刚过BIOS就掉电,转了一大湾,结果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LS的两位回答都很水,怎么就没有大师傅帮忙出点好点的经验啊!

网友:
先去掉所有外设,然后排出掉散热问题,剩下的就是供电,和大芯片了!

网友:
换了硬盘内存,加焊CPU供电芯片,。都不行

网友:
可不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呢  很不愿意说是显卡  因为一般人就知道高显卡 但是你不妨试试   又一次  D630也是掉电  CPU供电还有其他的都加焊了没好用 最后居然焊下BIOS好了  !!!

网友:
  我想先刷个BIOS 不行加焊下北桥。再我试试

网友:
BIOS 网上找不到。就  加焊了北桥,已经用了一天了,!应该是OK了吧

网友:
楼主现在ok'了没,请高手指点,和北桥有什么瓜葛

网友:
往往问题就这吗奇怪

网友:
查一下,重启不亮的原因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稳   很多是要在CPU供电加个大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