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4-23):
用个几小时后,里面会发出像硬盘读取数据的声音。屏幕上会出现闪屏 变成黑白图像 是什么问题啊 !!!!!!急!
闪屏

网友:
大哥大姐 帮下小弟吧

网友:
文字说不清,发过来150元修好。

网友:
机器拿来走了

网友:
折开看看嘛
灰多了,清理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过热的问题,按照六楼的方法试一试,最好看看温度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