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屏幕没有光线,能显图像很黑很黑

楼主(2012-04-23):
我的一台大宇nf1500ma显示器,开机闪,拍拍有时会好,过段时间再拍不好使了,整个屏幕仔黑了,但是细看能看到图像,跟换高压板,故障依然,灯管换了,单接灯管灯管也不亮,求大虾们帮忙解决,跪求@@!!!!!!

网友:
你先自己测试下电压给点信息啊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了,你先检查下电源板。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你可以代换个高压板试试,不行的话再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1接口是10针6线的,测了只有输入的12v,其它都没有电压,也就是说没有开关电压

以你这个问题看来,没开关电压加焊驱动板上的MCU

网友:
重点查ON/OFF的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