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M 触发掉电的漫长维修

楼主(2012-04-23):
现象:待机0.023V  5V 正常。 触发后,微微上扬又掉到0.02A
故障:CPU 电源管理芯片 场管损坏
特别鸣谢:北冥水大师  默默的电脑技术交流群里的所有兄弟
412日同行打电话说有一老本要维修,骑车去拿回来,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维修历程。拆机(过程见:http://wenku.baidu.com/view/2277e71655270722192ef771.html
首测各供电对地阻值,无短路,判断是欠压掉电。由欠压掉电思路:用电压表查vcc3b VCC5B  VCC3A  VCCCPU1R5  VCCVIDEO VCC3RSM  VCC3AUX触发都有跳动,而vcc3p5p VBL16 这两个电压没动静(VCC3P5P  VBL16 是给屏的),VCCCPUCORE没动静。用电压表查ADP3421ADP3410 的开启信号SD脚,也有跳动,但是没有VCCCPUCORE.
去掉B_ON后,电流能约上到0.4A,不再掉电。而B_ON去了下列地方:1ADP3421组合 2MAX1714(VCCCPU1R5) 3TB6807AF5B_ON 3B_ON) 4、开启MICVCC 。由此总结,故障应该是CPU供电电路,在芯片或场管。
到淘宝定芯片吧,13号晚上定了一组芯片。经过漫长的等待18号上午终于收到了芯片,芯片明显是翻新的,收到的时候有一个脚已经弯了矫正后才装上的,且针脚发乌不发亮,不容易上锡。换上后,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动,电流表瞬间打底,但立即又回到0.40.8之间摆动,有时候恒定电源还保护掉电怎么回事呢?没焊好?加焊吧,悲剧出现了,芯片1113脚电压开始2.8V,现在3.3V了,芯片坏了。(这也是我的今天的疑问:正常时ADP342111 13脚该为多少正常?看电路图应该是1.5v  ,最少应该是低于3.3V的电压。13PIN只有输出低电平才能使Q18导通,产生VCCCPU2R5,才能给U56供电呀。但是从基地发过来的芯片11 13脚都是3.3V且还能正常用?
没办法再发新片吧,19号又从基地发几个芯片,22号到。装上后发现1113脚电压为3.3V,以为芯片又是坏的,但是触发结果电流上去了,说明ADP3421是好的。但是很快出现大电流,再触发又掉电,心又凉了。还有一个芯片再换上,但是不敢再触发了,查吧。
换换场管,场管取下结果发现有一个场管DS正反向都是200多。不正常呀!把不正常的管子去掉,再触发上电了,不短了。心里那个幸福呀,12号一直到22号,修的那个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呀!
这里里面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插曲,换场管的时候从旧板上拆下两个场管装上,结果插电大短,CPU供电上管相连的保险都爆了。晕,当时就傻了。我这菜鸟,这可是搞不了的。后来查查这两个场管的PDF,结果发现是P管,晕!

网友:
不知道怎么插图,不上。

网友:
东方老师说他破处了, 令贫道忍俊不禁

网友:
思维黑谨慎哦,果然是老师

网友:
恭贺老师破处。以后就是老油条了。

网友:
P管这么少 你能折到。。。

网友:
哎 这行就是 老是买到翻新的芯片 有的甚至是坏的 不过楼主技术真的蛮好的

网友:
A21这样的机器真有维修的意义吗?

没见到过,见到的最老的也就是T40了

网友:
支持   学习了  希望楼主多发些经验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