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SC-W610开机不弹出镜头故障请教

楼主(2012-04-23):
  一台SONY DSC-W610,开机提示:关闭电源再重起 ,镜头不弹出来,没动静。
拆开机子排线全部插拔一遍无果,镜头再拆开重装后,开机能伸出一下又缩回去,再开镜头又没动静了
请问换个镜头就能好吧? 但是镜头好贵,要150····
本人修笔记本的  对相机不懂,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排线断了,把排线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不好弄,最好换镜头

网友:
已修复!
再次重新拆解镜头,接上屏,调好日期时间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应该是镜头有松动或者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