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310 945笔记本维修:内屏不显故障

楼主(2012-04-23):
神舟Q310 945笔记本维修:内屏不显故障

一台神舟Q310 945集显,能开机,内屏不显示,有很多条纹,是显卡问题的那种条纹,用外接正常不死机,烤了北桥还是一样,估计是焊盘脱了或者北桥坏了,征求顾客的意见,应急时改了块驱动板接在A壳后面就可以显示了。。。解法是:从硬盘接口接个5V给RTMC1B 驱动板U4的右边脚,如图

黄线接到笔记本硬盘的5V供电端,这种驱动板电流不接高压板才几十ma,硬盘接口的电完全供得起。驱动板的BLON接到原来机器高压条的控制脚那里,同时剪断原高压板到主板的控制线,让驱动板去控制高压条点亮就可以了,驱动板的BLON接线:
驱动板的VGA线就接在原机器的VGA输出口,即电脑的外接显示器接口处。改好后的图,
显示效果,

屏幕有线滴。上次有一台富士通把屏拆了换给顾客了,由于屏的码片资料没有,也是这样改好了用外接。大家碰到有些顾客不舍得出价修机的可以这样改装。

网友:
晕倒,这样客户看到不难受死,就像在打点滴。不过应急还是可以的。还是劝劝赶紧换吧

网友:
还有这么搞的?真牛啊,放的下啊?

网友:
驱动板放哪里呀,难道粘到外面吗?VGA口是焊到里面还是插在外面呀?很有创意,收多少钱呢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估计这样很少有客户能接受的

网友:
呵呵 新招 学习了 不过要花很多时间啊成本是少了,不知道客户能给多少钱。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什么叫做碰到不舍得出价修机的可以这样改?爱修不修,你还怕客户不肯出钱?很多客户垃圾都是你们这样搞给惯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想法挺新颖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但是这样感觉客户不能接受啊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想啊,可是你不修别人修,又不是你一个人修本,大把人修,现在市场很乱 难道你不懂吗
现在个个电脑店都打出来专业维修笔记本

网友:
十个客户有九个客户不接受吧,

网友:
这样客房都收货真有你的

网友:
是不是,你家亲戚去你那里修的?!o(∩_∩)o...哈哈,不过你真厉害!!

网友:
你这个跟笔记本屏改外接显示器没区别啊 这方法不好

网友:
不管客户接受不接受  主意不错  的

网友:
楼主高 这样没风险 只要客户接受

网友:
但从技术方面来说的话楼主的方案还是可行的

网友:
开眼啊。。还能这样改啊。。。

网友:
楼主的方案还是可行的

网友:
那外接时可以同时显示吗 这样改。。。。

网友:
人才啊!这样的办法都能想到!牛B

网友:
想法很好,外形丑落

网友:
不错,想法很强大

网友:
维修行业在于折腾

网友:
这个做法不错

网友:
客户这样能接受吗?带起来很不方便啊

网友:
楼主想法蛮新鲜的,下次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