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3个电阻的阻值多少?太阳花9600gso384m

楼主(2012-04-23):
不小心把R35弄掉了,之后自己把r38 r39去掉了,到现在过了好久不记得他们的阻值了,请问谁有太阳花9600gso384m显卡,麻烦测下阻值,

网友:
随便找个显卡比一下撒  我晕

网友:
两个都是0.10

网友:
都用1 O 替代

网友:
我好像记得1200欧还是120欧的,大家有这块显卡么??

网友:
谁有啊?太阳花9600GSO/384M/DDR3战斗版。
http://product.pchome.net/diy_graphics_taiyanfa_9600gso_384m_ddr3/129880.html

网友A:
过几天我有个差不多的回来,看看一样不

网友:
跑信号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几天我有个差不多的回来,看看一样不

太谢谢你了,感动啊!!!

网友:
是拆bios芯片时,不小心把旁边电阻弄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谢谢你了,感动啊!!!

有什么好感动的,又不是献身你

网友:
谁有啊?太阳花9600GSO/384M/DDR3战斗版。
http://product.pchome.net/diy_gr ... 4m_ddr3/129880.html

网友:
下次拆件之前,先给板子照个照片,就算吹掉件了也知道是什么地方掉的

网友:
谁有啊?太阳花9600GSO/384M/DDR3战斗版。

网友:
两个都是10kΩ的

网友(2012-06-23):
谢谢

网友B:
谢谢,  你说的2个是r38 r39?   r35也是10k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你说的2个是r38 r39?   r35也是10k欧吗?

你跑一下线 看电阻连到哪个芯片哪个脚,查下图纸 或对照其它卡该芯片的走线及相映电阻 就清楚了

网友:
用个大阻值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