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330电容5A大短,不装正常开机~

楼主(2012-04-23):
    海尔T68,板号T14S,在BIOS下没问题,装系统释放的时候花屏,死机,多装几次OK,顾客第二天开机黑屏,判断为显卡损坏,报价后顾客愿意修,换好显卡测试没发现问题,又叫了两个小朋友玩机,不知何时小朋友买了奶茶汉堡边吃边玩,结果整杯奶茶倒在了键盘上面,工作台水漫金山,杯具也就拉开帷幕了~拆开主板到处是奶茶,擦拭后烘了10来分钟,发现网卡烧了换之,但是开机掉电,换了CPU供电芯片,好了,松了口气,顾客第二天顾客已经来拿机器了~!但是键盘坏了,赔·两天后,顾客来取机,玩了一下午,感觉没什么问题,也就拿走了·第二天又来了,看电影10分钟后关机 在开就不行了,我也觉的奇怪,他当面试给我看,果真如此,在开机就是掉电了,明显CPU电压没出来,加焊CPU供电芯片后开机OK,故想换CPU供电芯片,芯片为料板上拆的,换了一个又一个一样掉电~晕了,还不如不换~定了芯片,还是一样~扔一边不管他了~第二天开机反复重启掉电,测各个电压唯独CPU电压没有,还是CPU芯片问题,大约反复重启5六次后,再加焊了下芯片 又好了~装上硬盘 接上屏看电视~,放那边测~吃过饭后,发现电流5A,已经短路状态,电源口就在CPU供电芯片附近,那一片好热,立马断电,,在上电,摸了330电容手被烫包了,拆了330,短,拆了MOS管,还短,一口气全部拆了~就留芯片。微短,芯片发烫,接着全部换新的~但是还短,拆了19V进来的电容后不短了,换新的又短,不装19V进来电容不短,装了就短~不装可以开机~不知道为什么了~求高人指点~

补充内容 (2012-4-24 10:04):
24楼有结果,希望不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19V电容耐压不够,换苹果料板上的

网友:
电容保证是好的,装了就大短,不装正常,可以开机!但是接屏快到LOGO哪 就掉电了~不接屏直接开机,不掉电,外接能显示但也不掉电~

网友:
那应该有可能是电感后面的这个电容位置PCB短路了吧,直接中间隔断,飞线看看

网友:
电感后面的电容,不可能啊!不装19V 330滤波电容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之前大短的时候断开电感一样大短,后即无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没有解决,换板子了。期待。。。

网友B:
pwm芯片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安慰自己说板层层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芯片  上下管一起换

没道理啊,不装330电容的话,是可以开机~

网友(点评):
那就不要装了,不装也没问题吧

网友:
我修过一个板子 和楼主的很像   。。拆完后量量不短路了。。。就坏一个330电容。。。东西全按上有短路。。反复一次就 呢一个330老短路。。后来我把电压开到5V。然后量量CPU线圈也5V电压跟直流电一样。。后来我量MOS管子都输出的5V。。。别的角都正常。。电压在开高点就有短路那个电容。。换了330电容后 有开5V电压。。CPU线圈还是5V。后来拔掉电源无意量了个MOS管导通了。。直接拆了。量量导通了。。。换了一个上去。。开5V电压。居然CPU没电压了。。调19V试试OK了。。。判断当时都全量过了没量出来。看来有的坏的不死。不易量出来。。用低电压烧了会。拔掉。居然量出来了。。。希望能帮助楼主。。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过,我的是19V过来的电容,记得好像是25V,10UF的拆了就不短,装上就短,最后没装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没有解决,换板子了。期待。。。

不换能板啊~做显卡就收了350,海尔这板子400多,还赔了键盘的钱~,虽然不装电容可以开机,但是估计会突然来个5A大短~

网友(点评):
330的电容两端的电压也不高,CPU 供电也不可能导致电容瞬间击穿。要不CPU早就坏了。

网友:
19V的电容,有些机器可以不装的吧?要不来狠的,直接烧机

网友:
看楼主叙述就头痛,这种最烦人,楼主可以放一放,等冷静下来再修。

网友C:
那个位置是装19V的电容的吧?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位置是装19V的电容的吧?仔细看看。

是的·正反面各两个~电容保证是好的,装就大短,不装正常,可以开机!但是接屏快到LOGO哪 就掉电了~不接屏直接开机,不掉电,外接能显示但也不掉电~

网友:
这么说还和屏那边有关系啊,看看屏的19V给高压供电那边。

网友:
休息休息,冷静冷静。

网友:
冷静冷静,休息休息!

网友:
电容肯定搞错了,330的电容怎么可能是主供电用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