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gx扯淡维修

楼主(2012-04-23):
待机电流正常,开机跑到0.53,cpu 3大条件满足,frame信号电压为3.3,amd  cpu,南北桥合一的板子,求思路

网友:
补充:cmos电池已短路,测电路没问题,换一个好的,但现象依旧

网友:
用示波器看PCI_FRAME#有没有被下拉的动作。如果就单脉冲 换南桥。如果持续刷BIOS。如果没有查CPU-NB-SB、各个供电。

网友:
pci_frame#开机电压变为1.3v,应该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