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上网本维修

楼主(2012-04-23):
机器来的时候是装不上系统  只要装到解压的那一步就掉了重启    主板很小  又没有型号    整台机器就一个苹果的标志  主板是板载CPU   就这一个桥    经过自己维修上网本的经验    直接就加焊了一下CPU    因为上网本的桥都很容易虚的   结果让我失望   不亮了  纠结一下  摘了重植吧  这个CPU没有钢网的 珠子又小  用的是0.35的珠子  我的天  差点没把我植死  植球用了我2小时  上BGA   靠   推的时候感觉没推好   冷后上电 不亮  电流到0.25 不动  不行了  真的想放弃   冷静了一会又把桥拿下  植球  蛋疼啊   有花了2小时  植好了  这次学聪明了  我不 推了    冷后 上电   这次让我很欣慰  苹果的符号出来了  好了 装起来  装了一个系统  好了   测了一下午 没的问题  什么都正常   因为是同行  让他拿过去 收钱  第3天回来了  说 开机掉电  我真想把维修的100块给他   没办发  咱就是干这个的   经过反复开启  最后得到结论  只要冷机开机一到滚动条就掉   如果冷机开机进BIOS几分钟后 重启就好了  因为机器是同行自己没事用的  说  那他就先用着  每次开机  把进系统的时间调到4分钟 然后就正常了   他这样我都感到过意不去   就这样用了半个月  又来了  我看到他心里也很纠结  说  机器现在不管怎么开只要一到滚动条就掉  不管等多久   我就跟他直说  如果这次不好  就退钱  因为我也过意不去   开机测试   如他所说 进BIOS十分钟后 进系统都掉    因为主板是亮的  进BIOS是不掉的   主板电压应该都有了  肯定是什么地方不量   还有一个忘了跟大家分享了   上网本 我修了应该有10台  都是  要不电感虚焊 要不滤波电容不良 导致不亮的 但 测量电压都正常的   我在想 会不会是CPU的电容不良  带不起来高功耗时的CPU  因为传说开机时的功耗是最大的  每次要加载系统时候掉   我就按照这个思路  先把待机的  CPU的供电滤波电容换了 一般维修是正负极的电容坏的多  所以就换了正负极电容  上电 测试  好了  可以进系统了  但 心里还是不放心  因为上次是热机不会有问题的    一夜过去  早上迫不及待的开机  好了  一切正常  不用再等了   冷机也OK了   告诉他来取机   告诉他不用等了  直接就可以进去了   这时 看到他 心里不是像上几次纠结了

网友:
GOOD 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我修过一板子 档内存 结果测试发现每次自检到内存的时候CPU供电就掉了,导致用示波器看内存波形的时候是档内存的假象。很多问题其实是供电问题,只是藏得深了,而且电路

网友:
牛,看到你这样坚持的心,真的是佩服,如果像这样的问题我早就不修了,谢谢你给我这样的启发!

网友:
楼主,山寨本的板载CPU确实比较小, 你的意思以后遇到有虚焊需要加焊的情况最好不要推动吗?

网友(2012-05-25):
顶楼主,学习了楼主的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