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了个监控工程最远的有600多米

楼主(2012-04-23):
我有个工程, 元的估计有 500米左右吧,  是 机械加工厂 里面的监控,。  我想用网线做视频线,(因为有两个摄像头在一起)。线路 会经过,变压器房顶。  500米的话,会不会有干扰, 用有源双绞线传输器,怎么样?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 网线啊?? 超5类无氧铜的??外层带屏蔽层的?   。
我是第一次做这种工程,距离远, 有的地方还得 切割水泥地, 最远的距离 估计会有600米, 600米的我打算用 75-5纯铜 96编的视频线,。怎么样??
请告诉指教我在施工中应该注意什么,谢谢了,!! 我最怕 安装完后,有干扰了,  线路元 600米,而且还在 场里面的变压器房顶上面经过,我怕干扰,用 这种视频线怎么样?

网友(2012-07-07):
用无线枪头比较方便,施工也快!

网友(2012-05-30):
一切都要取决于资金,我们电力无人监控的变电站,都是采用光纤传输,包括远动指令、保护通信,视频监控等,在变电场的电磁环境,不说你也知道。钱少就用户外网线吧。

网友(2012-04-23):
楼主 多少钱接的

网友A:
用网线做视屏线也只有你想得出来,除非使用网络摄像机。用网络摄像机你这个距离也远了,只能采用模拟的,尽可能用好的线128编吧,如果有干扰中间加放大器。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看来你没多做监控了,现实中,我自己一条网线接4个摄像头的,没干扰,信号非常好,是一种省料省工的绝佳办法~~~做多你你就知道了····

网友(2012-07-07):
看来是个外行
事实是网线可以做监控线的,并且可以同时传输4路视频信号,不过要用到双绞线转同轴的转接头
请了解一下什么是有源传输器

网友(2012-04-23):
没做过,不了解。想知道做个这样的工程大概赚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网线做视屏线也只有你想得出来,除非使用网络摄像机。用网络摄像机你这个距离也远了,只能采用模拟的,尽 ...

用网线做视频线很正常啊?  用网线的两根线,做视频线里面的两根线,   1跟网线 里面有8根线,可以接4个摄像头,,  然后再配上 双绞线传输器 就可以了~~    你不懂啊?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是不是 一根网线 接 一个摄像头效果好啊...
支持楼主,双绞线最远传输可以达到1.3公里,记住是1.3公里,我试过了,并且就是网线,国标6类线
说你用网线不正常的才是真正没做过监控的,楼主不用担心
你这种做法真的连真正监控的门都迈不进。

网友:
用网线做视频线传输,其视频的质量是不好,建议楼主还是用专业的视频传输线缆比较好!

网友:
600米 先在地面上放条高质量的视频线看行不行  不行只有在中间装视频放大器。如果中间没什么障碍物直接用无线的。

网友(点评):
同轴电缆线最远只能用到500M,并且信号损失大,一般做法解决是提高电压,不过我还是觉得双绞线最好

网友:
无线带宽很大的!要不然视频会很卡

网友:
不需要注意什么,干扰肯定有,可以调整有源传输器上的可调电阻解决.我拉过最长的网线是3KM左右,客户可以接受,有源传输器不是名牌.不要用四铜四铁线,效果很差,要用纯铜.带屏蔽的效果更好,不过一定要良好接地,接地不良,会引入干扰带来反效果.

不要用视频线了,那是小型监控安装方法,一般大型工厂埋地形式走线都用网线.视频传输器是好的解决方法,我见过32路的传输器,接网线人家是用机柜的,如果想更好,可以考虑使用光纤,不过成本高.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7

网友(2012-07-07):
网线 3KM 有没有 中继设备啊
楼主是做过监控的,看的出来,视情况而定,如果摄像头集中距离远还不如走光纤,这样还节约钱
你就是小型监控也没有做过吧,别人预埋网线那是做网络数字摄像机,或者是采用前端视屏编码器连接。处处想着不负责任的节省成本也就混个温饱。

网友(2012-04-25):
楼主大法了,用无线通讯。
我在拆坛上看到过,100块钱一对收发器,比用电缆便宜得多。

网友:
用代屏蔽的网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最远做过30米,普通视频电缆,相当清楚,再远就不知道了,期待楼主最后收官

网友:
关于网络摄像机,贴一个地址:http://baike.baidu.com/view/63675.htm
不是说处处节省成本,而是现在的网管,主管,比猴还精,只要符合大老板要求....最后如何精简和安全,稳定,长寿.成为我们的压力.

多只香炉多只鬼,两芯能做到的,绝不用四线,摄像头里面能一个视频芯片达到合同要求的,绝对不充许在内部多加一个网络芯片.况且还要做到工程余量,冗余是指工程中不可恢复的错误而留出来的后路,四对线一般要求最少留下一对,网络机要达到要求不太现实.况且网络摄像机的设备端成本更是可怕.

网络监控本来就不现实,原来我尝试过一个小区做网络监控,后来把成本算下来高的出奇,放弃了,那个小区有50多个探头。最后还是选择光纤布线,方便快捷,还美观

网友:
楼上点评的兄弟,你修过的一片主板,SATA口不能引导问题,很好奇你后来搞好了没有?

网友:
要想效果好无干扰只有光纤了。。

网友:
用无氧铜网线+有源双绞线传输器就行了
l

网友:
50米以内用网线,50米以外用同轴电缆……

网友:
用接线器连吧.  恢复信号的.

网友(2012-08-14):
没做过,不了解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用有源双绞线传输器,无源的支持不了这么远

网友:
用过远的也就250米左右,用无源也可以,只是网线要用好网线

网友:
这个工程成本也很高啊

网友:
这么远的线路从节约成本和视频质量考虑还是光纤,扩展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