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M353不触发

楼主(2012-04-23):
东芝M300系列的机器,型号是M353,PM45的芯片组,独立显卡,故障是不触发。拆机量3.3v,5v有。EC WPC775L 93pin 3.3v正常,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不触发。开机键有3.3V,按下有拉低动作。据客户描述有时候能开机,大多数是不触发。无处下手了,求大师指点

网友:
在线等。。。。客户也在拼命催,天杀的

网友:
你按开关后 rsmrst有了吗 没的话刷bios 有的话看sb

网友:
楼主的描述不是很清楚啊,基本的触发时序测完了没有、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io的ACIN也有3.3v。

网友:
南桥的时钟正常吗

网友:
正常,有波形,就是稍微杂了点,再等等意见,没有就干它了

网友:
我也怀疑难侨

网友:
南桥和IO都起镇了吗

网友:
  手中也有一款东芝C650的机器之前跟你情况一样换EC后亮机了, 第二天客户又拿来说又开不了机了  再换EC  能亮机  拷机一天第二天上班  又不触发了  ,拆机,无奈之下吹了下BIOS   亮了,,心想刷BIOS 吧,,到头疼的问题来了 因这是一款日本的机器  翻遍整个网络,动用一切的人力资源 还是没有找到,正考虑给客户换板中。。。。

网友:
这个先看EC给南桥的开启信号有没有动作,象这种故障先用示波器看BIOS.EC和南桥的时钟感觉南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日本的BIOS  图纸都不好找啊

网友:
电流如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