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的盘子 【读扇区错[柱面:0磁头0扇区:1】老大的难的问题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23):
没想到  我也遇到了,系统做进去了  也装不了,硬装系统软装系统,都不能进,我在本坛搜索了相关和我一样的几个帖子,都是没有解决,难道这个问题难道 是千年难解决的吗???

同类问题1: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37237   ( 没解决)
同类问题2: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49     ( 没解决)
同类问题3: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49244    ( 没解决)

以上的地址都是  读扇区错[柱面:0磁头0扇区:1   问题,,,,什麼diskman,,DiskGenius ,, PQ  ,,三茗,, DM  ,,全都无效。。。。

请问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师傅而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求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看了一下几个帖子,都没有具体讲是什么型号的盘,MHDD检测的结果如何。如果,提问的时候,不说什么盘,什么型号,MHDD检测的结果,别人是无法给出答案的,只是瞎猜的回复一下。

一般也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有坏道,一个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谢谢罗师傅您进来看我的帖子,,,,硬盘型号是:WDC WD800BB-55JKA0  劳烦您看看,,,

网友:
我在网上找到网友回的帖子如下:

0磁头0柱面是写入引导数据的,不管你把系统装到哪个分区,0磁头0柱面都是会写入引导数据不会写入其他数据的。0是开始MBR是引导区记录,如果你的硬盘的0磁道坏了那么你的硬盘除了做从盘存数据以外就不能做任何事了,想单独装系统使用是不可能了,哪怕你的其他磁道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