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串灯泡长亮

楼主(2012-04-23):
一个多彩的电源,测得保险炸了,一个开关管击穿,三个整流二极管击穿,一个大滤波电容鼓包,一个分压电阻坏掉,一个FR104二极管击穿,全部更换后串灯炮上电测试,发现灯泡长亮。。是不是哪里短路了,用二极管档测整流出来的+ -极只有26值,测其它电源此处都是无限大1,在一个开关管旁发现一个阻值为1的电阻,色环为棕黑银银,应该不是它短路,请高手指点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1欧的电阻是正常的,不存在它短路的问题,EMI的电感通常220V的火零是分开绕的,可焊下火零的一边脚测有没短路,大电容最好一对一起更换,尖峰吸波电路RCD也要检查,680K左右的电阻查有没开路

网友:
好像是DM311坏了

网友(点评):
能够炸掉这么多东西,当然要查清楚一点,否则通电时再冒烟就。。。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呀,修待机电路,还是地毯式的搞。

网友:
电源高压部分没多少零件,一个一个去查,灯泡长亮证明电源还有短路,不可接上保险管,接一个烧一个。

网友:
灯泡常亮说明有严重短路的地方,一点点的排查吧

网友:
检查你更换的3个整流二极管看看有没有装反的。

当然没有

网友:
灯泡常亮说明还有短路的地方,一点点的排查吧,电源管或ic块等要仔细排查。

网友:
长亮好啊,说明还有问题啊,!!

网友:
实在找不出哪短路,已经放弃修它了,留着做料板吧。
本来不用烧这么多零件的,以前不怎么懂,最开始烧了保险,也没查损坏的零件,直接用条铁丝替换了保险焊了上去,然后上电啪的一声把铁丝还有焊盘一起炸飞了。。

网友:
所以才会坏那么多件。。

网友:
楼主的胆子也太大了,居然用铁丝,高压输入电路比较简单,用万用表比较好查。

网友:
楼主猛,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网友A:
再猛也不至于用铁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猛也不至于用铁丝吧

悔不当初呀。。无知等于无畏

网友:
灯炮大家都是串联多少W的,60W的还是100W的?

网友:
你换上去的二极管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整流后没有300V电压,灯泡一直亮是哪短路呢?

网友:
为啥LZ只换3个二极管呢?剩下的一个也就几分钱吧?不知道楼主焊铁丝是用啥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