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桥板桥虚了该怎么搞才好!

楼主(2012-04-23):
    电子城里有好几家同行是专做网吧的。所以会有很多板子拿过来修!网吧机子都是单桥的板子,像梅捷的啊,信 步的啊,映泰的,昂达的,还有很多工包的945板!一般的问题还能修,像BIOS问题,内存,CPU的供电问题等等,修了也很稳定,不会用一阵子就不行的!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板子是桥的问题,单桥,很容易虚焊,往往压一下桥就能跑码。我一般就是上BGA加焊。如果能亮就给客户,保一个月。但是往往很多板子只能坚持2个星期左右,估计是网吧,工作量大容易虚。拿过来再做BGA,一般不做第3次,容易把桥作死。
   修的多了,觉得这样子不行,20块钱要给他做几次BGA,没划算。于是,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说要么重植,要么不修,重新植株,如果值好了,40大洋!
  不知道大伙怎么对这种桥虚焊的板子?

网友:
焊完桥给它散热片上面加一个小风扇,要风力强劲的那种。谁用谁知道

网友:
一般加焊后 都会测试一下温度在给顾客拿走的,温度高就加风扇

网友:
高价重植。别怕价高 只要能弄好,客户愿意出钱。

网友A:
我们这做一次桥要80,同行60,就你这种单桥。

网友:
做过BGA都管不了多久额  不修干脆点

网友B:
重植的风险很大啊!40也太便宜了吧

网友:
用风枪加焊吧不行上BGA吧

网友:
没呢!网吧板,一片好的板子都不知道值不值重植的钱,很多客户都不愿意重植的。有的时候,客户干脆说当废板卖给你算了!然后我就一块板10块回收,搞好了高价卖出去!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做一次桥要80,同行60,就你这种单桥。

同行40,外面的才60 ,换桥报的才是80!这边价格普遍这样,高不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植的风险很大啊!40也太便宜了吧

没办法啊,太贵了,人家不愿意修啊!生活艰难啊!

网友:
如果是网吧的板你就跟他说明这种单桥板的缺点,让他自己考虑。最好建议回收他的板。散客的话就修好后加个风扇一般都不会很短时间会再坏的。

网友:
重新植珠,加上导热膏,如果只是一个散热片的话建议加一个小风扇

网友:
是啊,这年头做维修的越来越难找活干。没得做又没钱,好不容易来一单生意,做个BGA植珠才收40到60要搞半天。

网友:
偶想说的是:40元有点太少了,还有就是像网吧这种板子的话,第一次就应该重植,这样的可以增长使用寿命,还有就是不会带来后续的麻烦;最主要的是还能挣到钱;这样做可能客户会不乐意,但是你要给客户这样说:如果反复的修,你会损失更多;因为网吧每天每台机器应该都有营业额吧,不要因这一点小钱,影响了赚的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40,外面的才60 ,换桥报的才是80!这边价格普遍这样,高不起来啊!

你这价格跟我这很像,楼主你哪里的???

生活艰难啊,说实话这种单桥的我都是直接换板,到现在还没见谁为一块单桥的搞BGA,那些NF520才85一块。很多时候好像那些盈通的板子,给钱同行还不肯搞呢,一上机就中间凹下去了。

单桥的坏板我看到都怕,个人感觉回收单桥的2手好板倒是有得搞。坏了就换。不像英特尔的坏的几率小。别说我懒,坏了就换,生活所逼。

网友:
直接加焊就是了

网友:
直接加焊、再测一下温度、温度高了就改一下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