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TVM不加电,没图纸看不出哪里短路,求救

楼主(2012-04-23):
图中红圈中的点不上CPU对地电阻只有几十欧,PQ31、PQ33、PQ34是我换过的,原先烧坏
4路供电有两路供电有两路供电阻很小
接下开机键IO的72脚电平拉低,但是电源风扇不转,没有工作

网友:
搞清楚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主板保护就查主板上那里短路,电源保护就换电源

网友:
估计是CPU 供电这里还有短路 主板保护上电瞬间诊断卡会闪一下

网友:
恭喜楼主 中奖了

z4654688 -5 严禁灌水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现在修好没得

网友:
这板子CPU供电部分超级热,见过电感烧成灰的,你还是从这部分查起。大短路。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短路, 不是电源的问题,换电源试过
这板子按开机键时电源风扇会动一下,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不知道那个点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是不好弄 楼主慢慢找不着急 主要查CPU供电

网友:
既然你动了CPU供电,就是主板保护啦,你可以拔了12针试下主板触发正不正常的

网友:
拔掉CPU供电电源线,如果不保护就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去12V供电,,,下CPU打阻值,,,,12V,5V,3V,CPU核心,,北桥,,南桥供电短路很好修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