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一直在获得IP地址。

楼主(2012-04-23):
常见一些电脑开机后,一直要获得IP地址,但可以上网,要怎么关掉这个一直获得IP地址的问题?????????

网友:
在网络设置里 点本地链接属性把最下边的两个勾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在服务项里可以改吧,具体忘了

网友:
如果你是用pppoe拨号的话,直接进网卡连接中设置一个IP地址……

网友:
如果要是路由器的话,自己配个ip也可以搞定的

网友:
pppoe拨号上网是吧,把网卡ip地址随便设置一个即可

网友:
表示在网络连接里面刷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
在网络设置里 点本地链接属性,把此连接限制或无连接时通知我前方框里的勾去掉则可。见图

网友:
设个固定IP。。。

网友:
设一个固定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