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L6614ACB和HIP6602BCB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2-04-23):
刚接一台机器,CPU核心供电只有0.2V,主供电芯片是ISL6556BCB,,VCC5V有,EN 1.89V,VID电压有,怀疑副芯片有问题,芯片是ISL6614ACB,,,手头没有啊,从料板上找到有HIP6602BCB,,,其主芯片也是ISL6556B,,查了两个付芯片的DATASHEET,,脚位定义完全一样,,但是从HIP的PDF里面看到这么一条(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S INTERSIL RECOMMENDS: ISL6612,ISL6612A,ISL6613,ISL6613A,ISL6614,ISL6614A)不知道是何意思,是不能代换吗?

网友:
不确定是否能换。
但后面那句的意思不是说不能换,而是说这款是老型号了,不推荐在设计新产品时采用了,新产品建议用661x

网友:
十分感谢!应该就是那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