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2-04-23):
今天给客服装系统,我拿来一个系统盘在光驱上装,通过了自检画面,进了系统页面就不动了,一直进不了系统桌面是什么原因了 ,能装系统也是很慢,一直不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希望高手说说?

网友:
也许硬盘有坏道

网友:
你进pe,扫描一下硬盘坏道多不多,多的话给屏蔽或者架空,这是我以前碰到的,我也不太会,你参考一下

网友:
没必要装系统,电脑系统不会自己坏掉.希望楼主说明电脑到底是出了什么故障

网友:
台机还是笔记本?说的也太模糊了,只能先更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台式机的话硬盘或者电源有问题,本子的话硬盘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硬盘的问题,不是有坏道,就是主引导纪录或分区表有问题。

网友:
检测下内存哈,估计内存存问题

网友:
对于这类问题~我建议,首先扫描下硬盘,然后再还内存试试,再不行,估计就是主板问题了~主板问题的话,就先看看是什么样的南北桥,有些南北桥是容易出这类问题的!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扫扫硬盘或者换系统版本

网友:
检测硬盘吧!绝对有坏道。我遇到过这情况,检测硬盘全是红的,接着换了根数据线,就装上系统了

网友:
建议检测硬盘

网友:
很大可能是硬盘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姐姐了 ,问题解决了

网友:
首先扫描内存 和硬盘吧。如果有故障就算装上也会不稳定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坏道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种现象你首先应该检测硬盘撒。。。。

网友:
看看硬盘又没有坏道就知道了

网友:
台式机的话硬盘,内存,显卡,笔记本的话内存,硬盘。

网友:
换硬盘线试试 好多问题都是线造成的

网友:
拆了硬盘进PE如果很顺利就是他了

网友A:
通过自检?没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希望能说下到底是如何解决滴,也让大家有个借鉴哈~
谢谢!

硬盘有坏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自检?没有吧!

自检过了,就是一直卡在欢迎页面,进不了PE

网友:
光驱硬盘拔掉,看pe啊进的去

网友:
硬盘的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检过了,就是一直卡在欢迎页面,进不了PE

通过了自检表示硬件没有问题,剩下来就是启动文件。还是先进安全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坏道

还真是硬盘的问题啊,受教了。谢谢回复!

网友:
能装系统的话 就装一个试试
还卡那很有可能是硬盘问题了。
用工具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嗯,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