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Protel调用EWB网络表的电路布线实现方法

楼主(2012-04-23):
    EWB (Electronics Workbench)是由加拿大Interactive Image Technologies公司开发的一种功能强大的设计软件,具有数字及混合信号模拟仿真功能、多种虚拟仪器和多种电路分析功能,可实现产生网络表文件及印刷板层次的电路设计。Protel软件是制作电路板的常用软件,本文就使用EWB产生网络表、用Protel软件调用网络表并实现布线的过程以及对其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以缩短设计周期。
1 设计流程
    运用EWB实现电路仿真和布线的设计流程如图1所示。其中前4步骤可以反复进行,以帮助设计人员了解方案的可行性, 研究电路性能,进行参数调整,直至达到满意结果。若需设计电路板,可用EWB生成网络表,并根据需要,转换为相应版本软件的网络表格式,并用相应软件设计电路板。用EWB实现仿真、用Protel实现布线时,必须用EWB生成Protel网络表格式。

2 “子电路” 与“空子电路” 的生成及网络表
    图2所示是一个经过简化的“D/A 转换” 实验电路,该电路能产生锯齿波。2片74169构成8位二进制可逆计数器,计数器输出接到具有电压输出型的8位D/A 转换器的输入端,示波器接D/A转换器的输出端。

    改变方波信号VF的频率和电位器W 的值,可分别改变输出信号的频率和幅值。转换开关Switch1接5 V时,计数器完成加法计数,D/A转换仿真输出波形如图3所示。

    当一个电路较复杂、所用元件较多时,可以按功能划分,将各功能电路做成一个个的小模块,并生成子电路.再由各个子电路组成复杂的电路,使系统整体的构成更加清晰。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选中图2电路中的2片74169构成的256进制可逆计数器,并用菜单“Circuit/Creat Subeireuit”的功能将其生成子电路,则生成后的电路图如图4所示,其中的“count256” 就是子电路。

    这种自上向下的设计方法,子电路生成很方便,但有其缺陷。从图4中可以看出,许多连线实际就是同一个网络名称线,从子电路中只需引出1根即可。为了简化连线,就要对子电路进行重新调整,很浪费时间。实际也可采取自下向上的设计方法,先设计、仿真和调试好各功能比较独立的电路,将其封装成子电路,再调用这个子电路。在EWB应用中,采用这种自下向上的层次化设计方法设计硬件电路,仍然可使结构清楚,层次分明,便于对复杂电路进行仿真、分析。可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如果电路仿真、分析成功,无疑对设计的硬件电路的可行性有了较大的参考,接下来就可用EWB将仿真电路转换生成Protel网络表文件, 主要步骤为:
(1)将仿真电路中的每个元件进行标识,便于区别。方法为:双击某元件,在弹出的“属性窗口” 中,选“Lable”项,并在“Label” 栏下键人标识符。
(2)选择菜单“File/Export? ”,在弹出对话框的“保存类型”栏下选“Protel(*.NET)”项,起一个文件名,生成所需要的网络表文件。图2和图4都可用EWB生成网络表文件,并用于布线。
    空子电路是内部无元器件的子电路,若想产生有N个引出端的空子电路,先放置N个节点,生成包含这N个节点的子电路。编辑该子电路时,使每个节点向外引一个端,完成所需的带有N个引出端的空子电路。空子电路在生成的网络表中不存在。
3 网络表的调入及布局
    进行印刷电路板设计时,先运行相应的布线软件、定义电路板布线区、调入网络表文件、实现电路板布线设计。以Protel 98为例,在实现EWB网络表调用和布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应将仿真电路中的虚拟仪器去掉,才可用EWB生成Protel可用的网络表文件。否则运行Protel时,无法正常调入网络表。有时用EWB生成的网络表文件,其中某些元件的封装名称与Protel元件封装名称不一样, 当调入网络表时,会显示“找不到封装元件” 的提示信息。此时可用Protel软件打开原网络表文件,修改元件封装名,存盘后重新执行调入网络表的操作。
    网络表成功调入后,可执行自动布局。这时弹出一窗口, 当在该工作窗口下出现“自动布局结束” 提示时,可选择“File/Updata PCB”,并关闭该窗口。此时可看见所有元件已放入定义的电路板布线区内。根据需要,可手动调整元件位置,也可改变每个元件的封装尺寸。
    最后按照Protel的操作方法和布线规则,进行印刷线路板的布线。
    如果对Protel网络表很熟, 可修改和增加你所需要的元器件,然后再进行布线。对于EWB中没有的元件,可用一个只有引出端的空子电路先代替这个元件,并将其画人到原理图中。电路中每一个与空子电路引出端所连接的线,都有一个节点标识(Node ID),生成的网络表中虽无空子电路的任何内容,但每个节点标识在网络表中就对应了一个网络名称号。此时可利用Protel现有或自己在Protel下制作的该元件的封装
以及根据连线要求, 以元件声明、网络定义的形式添人到网络表中,并存盘。再次布局时,所需的元件已存在。例如:在某电路中增加一个光耦元件,元件标号(Labe1)为IC10,封装为DIP6,其中只用到DIP6的第1,2,4,5引脚,3,6引脚不用。首先在原理图中用空子电路代替光耦,生成网络表后,无此子电路的任何信息,若IC10的第1,2,4,5引脚分别接网络名称为N005,N006,N011,N015的4根线,则在网络表中添加IC10的元件声明及在相应网络名称下添加连接点说明,并存盘。语句如下:
[ 元件声明部分 (
IC1O            N011
DIP6            IC10-4
TIL113          .
]               .
)
( 网络定义部分
N005           (
IC01-1         N015
.              IC10-5
.              .
)              .
               )
(
N006
IC10-2
.
.
)
    再次调入网络表、实施布局时,IC10封装元件已存在。上述方法很适合对电路、电子技术实验线路板的设计与制作。

网友:
搞维修的一般这个技术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