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220 闪屏 刚开始扇 过了5分中就不闪屏了。

楼主(2012-04-23):
请问这问题怎么判断。

网友(点评):
T系列的,先换按键。

网友:
这个型号有按键板故障引起自动调亮度、自动调整、闪屏等现象的通病,先拔掉按键板试试,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估计进了水哦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引起的?我才修个,是灯管接头的线头脱焊了,引起灯管电流不稳、屏幕闪烁

网友:
外接高压条看看。

网友:
电源板,二极管,高压板,灯管,一个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