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花屏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4-23):
机器联想G450,现象分屏花屏,显卡重植还是一样,4个显存都重植过也是一样。本人纠结中..................无奈
显卡

网友:
有几分屏?换新显卡呢?

网友:
花屏 多屏都是显卡问题吧 今天弄个苹果也是多屏 压下显卡就OK了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试呢,nv的显卡后来生产的也坏的不少!

网友:
分屏的故障通常都是显卡芯片造成的,如果重新植锡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
外接呢,外接也花屏吗,是怎样一种花,楼主再仔细看看,在做显卡的时候旁边有没有掉件,不行就买新显卡换吧!
同意楼主:
5.0
rockeyuo
同意楼主:

网友:
外接试一下,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快换显卡收钱吧 这显卡不贵

网友:
换改良的吧

网友:
这个换个新显卡吧,可能核心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