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30zg. 待机正常 触发0.16不动!!

楼主(2012-04-23):
  接到台ACER 4630ZG 独显的本本。。。    故障是开不起来。
上电源试机 待机0.02 正常、  按开关触发后0.16 过几秒就掉下来了、
初步判断应该是板上有电压没出来。
   没得说啊, 报价,拆机。
  板子拆出来后 就发现问题勒。  有一块位置发霉了。。。。
     先用洗板水洗洗先。
    洗完后 仔细看看了 , 没有明显的腐蚀,  应该是没问题就没多管了。
   继续看板子上, 没有别的问题勒、  那就先测测电压。。。
       先各电感供电。  1.8 1.5 1.0  3V 5V的都有。。 就是CPU旁边的俩  没电,。
  应该是这的问题勒。     先测了管子  OK的 。  就是没控制。   应该是芯片问题勒
   CPU供电芯片是PU10   ISL6262   PIN20 : VIN 19V 。  PIN48: VDD 1.4V    PIN22:3V3  1.6V
   看来供电部对啊  、      VDD应该是5V   3V3 是+3VS加进来的。, 都不对哦。
       那就顺着这俩电压找。
     找了好久  找到了源头
  +5VALW +3VALW  通过 U21 U20   8脚的管子 转换出来的+3VS +5V
        这俩管子刚好就是  上霉的地方。     看来前面还是忽视了这问题啊。
     继续测  U21 U20 的G级。    发现 没电。  。。   是被拉低了  ? 还是没出来。
          看了下图纸  比较复杂。  G级是+VSB 19V的   过R285  到的G级。
    同时还连到了 Q36的6脚  D级    。。。   典型的 控制电路。。。
       没怎么看明白那个图, 先不管了  不想伤脑筋。。。
  直接测 那几个管子  什么的   都没坏。  但是就是电过不来  R285一端有19V 一端没电?
  难道电阻坏了。?
      看图纸 200K的     实际测 11111111   无限大啊  。。
呵呵  看来问题来了。
        电阻坏了  。   找个代换的 换上。。。  OK了
  就这样  又修好了一台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能加点图来说明,那样大家都看得更明白点。

网友:
是的,这样我们可以学习借签下

网友:
这样也能看得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