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250 LA-5141P键盘不能用,但外接正常

楼主(2012-04-23):
ACER D250 LA-5141P键盘不能用,但外接正常,EC加焊,小电池也放过电了, 还是不行,键盘接口的电容无异常,该怎么查呢??? EC与键盘都换过了也不行呀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更换键盘试过?键盘本身是不是坏得哦!

网友:
键盘排线检查一下

网友A:
先换键盘试,再看看接口,还不行就换键盘控制器,外接正常不代表什么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外接不能代表什么  查一下键盘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键盘试,再看看接口,还不行就换键盘控制器,外接正常不代表什么

键盘控制器,是EC吗?,EC与键盘都换过了,可还是不行呀

网友:
查下EC的SPI ROM....,如果条件允许,重新烧一个...

网友B:
看图,刷SPI BIOS ,如果还是不行,想想是不是图上的那个Touch Pad拔掉看下会不会就好了呢?再不行就只有看图纸修了

touch pad..会影响键盘的。。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刷SPI BIOS ,如果还是不行,想想是不是图上的那个Touch Pad拔掉看下会不会就好了呢?再不行就只有看 ...

touch pad是会影响的....但是一般只会影响到滑鼠左右键

网友C:
一般多数都是键盘原因,实在不行就只能看看芯片或者键盘接口处连接EC的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多数都是键盘原因,实在不行就只能看看芯片或者键盘接口处连接EC的电容是否正常

电容不会引起整个键盘不能用吧?

网友:
不行的话接个外接的讲究这用吧

网友:
我师傅是这么跟我说的,因为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个别键不能用,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换的键盘也一样,最后查看新键盘有问题,又换 了个新的,才好!我当时问我师傅的时候键盘失灵的原因,他是让我查电容是否漏电,还有 就是ec!
外接键盘正不正常不能说明什么的!不是同个程序

网友:
先把电容干掉再说。。。。。打下键盘接口的阻值。。

网友:
直接换KBC芯片

网友:
你把ec换了不行吗?如果ec坏了你能加焊好?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的键盘接口到EC是否存在断线的

网友:
换下键盘与主板相连的那根线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如所有的问题都排除了,就换南桥。

网友:
BIOS的事遇到过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BIOS刷了再说,千万要备份哦,不然很容易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