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哥来救急啊!!!

楼主(2012-04-23):
饼哥,你喜欢的V星主板出问题了!
MS-7641 880GM-E35的板子 NV芯片组 光板子的时候什么都正常,挂上硬盘进系统就死机!不进系统,PE之前的时候是正常的!!还没进系统,PE就死机!!!换了N个系统和硬盘都只这样的!!!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饼哥和大湿支点招
芯片

网友:
换个盘试试。或着把这个盘挂到别的机子上测下。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解决咯,楼主只能一步一步的排出吧

网友:
内存问题,遇到过很多次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主板上的时钟芯片。

网友:
内存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先用替换法锁定故障在于主板,一步步来查,电压、时钟、复位,注意散热,电容,BGA虚焊。你这样的故障只能靠自己的了。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网友:
内存不知道有没有代换过,PE死机大部分是内存的。

网友:
桥坏了,有桥就换桥把,跟我七彩虹智能网吧版一样

网友:
此类故障。只能靠楼主采取排查法了。。。
鬼子进村---扫荡去吧~

网友:
经过几位师傅的指导!!!!怀疑是南桥坏了 IDE口和SATA口都不能用!!!挂上硬盘就死机
scofield491
不是坏,是虚焊。。加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没,修好了发帖上来,让我们新手长点经验和见识谢谢!!

网友:
测试一下IDE口的阻值看看。

网友:
此类故障,要耐心,

网友:
V星880GM-E35.芯片组不是NV的吧.是AMD880G+SB7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