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重启掉电,

楼主(2012-04-23):
如题ACER 4520 没开机电流有跳变的到1.2几 掉电 ,三桥合1的MCP桥 已换新的。AMD CPU也换过。内存 CMOS电池 猫全部都已排除还是一样掉电,现在没维修思路了

网友A:
   没说明是否显示?是正常显示了,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之后掉电? 如果 3V  5V 正常的话,应该是独桥的问题!

网友B:
之前我也修这这样的机器,不插无线网卡和猫就会不断重启掉电,反复八次后会正常开启。

网友:
没显示,已经换过两块桥了。有个一样的板子,对比了没发现有掉件。旁边那个板子做下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修这这样的机器,不插无线网卡和猫就会不断重启掉电,反复八次后会正常开启。

无线网卡,猫都已经加上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明是否显示?是正常显示了,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之后掉电? 如果 3V  5V 正常的话,应该是独桥的问题! ...

没显示,已经换过两块桥了。有个一样的板子,对比了没发现有掉件。旁边那个板子做下桥就OK了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掉电后查一下各大电压是什么状态嘛,可能这样可以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掉电后,马上自动重启。如此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AMD的还有一个毛病哪就是CPU。有没有换过测下,

做桥之前换过,换过桥之后也代换过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会主板有地方短路 拉低电压 才掉电

网友:
应该好好查查的

网友:
掉电反复重启,看看是不是哪个后续电压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MCP67MV-A2的独桥吧?如果是还是桥芯片的问题,这样的故障我修过 就是桥芯片造成的!另外这类MCP的独桥芯片(MCP67M-A2   MCP67MV-A2)的焊接要小心点,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CP67MV-A2的独桥吧?如果是还是桥芯片的问题,这样的故障我修过 就是桥芯片造成的!另外这类MCP的 ...

我换了一块新的也一样,这桥还贵的要死。温度红外的BGA  用上面220,下面165。但是桥没短路

网友:
供电芯片,查查吧

网友:
头疼的问题

网友:
AMD就是垃圾板子  一般就是桥问题  像你那样说桥也换了的话跑线路是很麻烦的  AMD的板子跑线路范围很广  不行的话还给客户得了

网友:
桥旁边的晶振也换了,谐振电容也拿掉了,涛声依旧

网友(2014-06-30):
换桥,或者哄下

网友(点评):
换过两块了,换过后也重做了

网友:
不是没插猫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