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17CH 开机亮黄灯故障

楼主(2012-04-23):
  同行送修,上电后,开关键指示“灯黄灯闪烁”,拆机检测,发现是MX10E8050 MCU ,此款MCU最容易损坏,因此初步判断,MCU及程序损坏,使用华邦 W78E65,重新刷入对应程序,上电试机,指示灯绿色,液晶白屏,拆机,上电测量液晶屏供电,偏低,3.98V,此款液晶屏供电4.5-5V之间正常工作,单独测试电源板(未连接驱动板),12V 5V 正常,链接驱动板后,5V拉低,检测驱动板1117-3.3v电压,偏低,输出2.8V,怀疑1117性能不良,更换后,输出3.3V正常,测量5V,故障依旧,
  上电时,发现电源板有哨叫声,怀疑电源板,功率不足,经仔细观察及检测,发现400v大电容,顶端有略微凹凸不平,更换后,哨叫声消逝,测量5V供电,4.3V,比正常数值偏低,仔细跑电路,画出电路图,根据电路原理及故障现象,定位肖特基5V整流二极管老化,导致5V带载输出不足,于是更换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上电测试,5V输出正常。  到此故障排除。

网友(点评):
你把原来的驱动板,再安装好,看看坏了吗

网友:
好厉害  朋友 要是我早换主板了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知识  有些时候不是茫然的就换   也该自己动手

网友:
经验挺丰富的,要我可能就只先修电源板了,BOIS到现在还没刷过一次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就应该先看电源部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