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求助!!!

楼主(2012-04-23):
r61i进过东西,待机0.02,无3.3V无5V ,MAX17003 21脚20V,17003换过, BD176KVT换过 59脚有21V,U28H7 7 31 59 只有1.08v?南桥换过, 无果??? 求助!!
求助

网友:
按时序查啊,干嘛先做桥呢

网友:
仔细,查看进东西的那块,

网友:
MAX17003 ON3 ON5 电压只2V正常不是3.3V吗,飞线后,3.3V5V出来,1。5也出来,,还是不开机??准备换南桥!,,求助中??

网友:
进东西的地就南桥i附近,

网友:
你是在哪飞的线啊 开启信号不只是电压,要有数据的,你强拉过去会有开启,但是不会有后集的开启 因此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