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问题

楼主(2012-04-23):
CPU底座虚汗  用风枪怎么吹?

网友:
是775的么?听说这个座子容易虚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775的   请问大虾风枪怎么吹 现在板子还是不跑马

用热风枪吹,得加点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吹,得加点焊剂。。。

旱季 然后对着CPU底座 吹?

网友:
在CPU底座加点焊剂,用热风枪直接吹五分钟。。。

网友C:
用风枪就别试了,可以试着挑一下CPU座的针试试

网友:
你如果实在想用风枪吹的话,就要改造下你的工具,简单点说就是把它能改造成双风嘴的慢慢地吹它下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就别试了,可以试着挑一下CPU座的针试试

领导 挑下针脚有什么反映??

网友:
775用风枪吹,嗝屁的快,还是不要试的好。

网友:
还是别吹的好, 坏了划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领导 挑下针脚有什么反映??

没什么反应 把CPU座上面的所有针挑高一点  接触好一些

网友:
很容易吹坏的,楼主小心了。

网友:
曾经想把底座植球,但发现难。助焊剂容易进洞里面去。拖不平也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反应 把CPU座上面的所有针挑高一点  接触好一些

这个要怎么挑?

网友:
经想把底座植球,但发现难。助焊剂容易进洞里面去。拖不平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