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 显卡问题

楼主(2012-04-23):
一台明基S41 有背光,不能正常显示 ,哄了显卡还是一样 ,换了一片新的显卡上去,连背光都没有了,郁闷中啊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显卡

网友:
用原机芯片的时候外接显示器能点亮么?现在连背光都没了,是不是换的不过关?
同意楼主:
5.0
相信小生
同意楼主:

网友:
背光是啥样的?全是一种颜色还是多种颜色?估计是你BGA没有做好,取下来重做下。还不好,就要量下线路了。楼上说的很对,先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正常不,不正常可能就是三基色或行,场扫描总线有问题了。

网友:
请问楼主换的770显卡多少钱?

网友:
这个机器要换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楼主肯定没换好啊 我今天就碰到个一样的 有背光的加烤后 OK 建议重做BGA

网友:
芯片确定是好的吗,
芯片没问题,就是没焊接好,,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感觉是显卡问题,准备加焊下

网友:
我也郁闷中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过,8400的显卡用手按显卡就行,加焊了三次都不行,打算重植下

网友:
芯片没焊好,加焊吧。这个对BGA有讲究,芯片面积大。

网友:
补焊过了没

网友:
换显卡 继续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