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TVM上2条内存就重启

楼主(2012-04-23):
昨天客户拿来的 说是经常蓝屏 我想蓝屏一般就是内存的问题 于是换内存装一条没有问题只要两条上去就重启 有时能起来一会就蓝屏 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汗!肯定是有一个内存槽有问题啊!一条过,两条不过,你量量不好的内存槽。

网友:
兼容问题?有没有换几条式式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让客户加点钱,两条小的换单条大的

网友:
内存条换了不下6根 插那个槽都能用 就是不能一块用 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毛病,是主板的双通道有问题

网友:
跟BIOS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把两条内存放在别的主板上面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偶觉得,如果说内存双通道的问题,那就要跑跑线看看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内存插槽轻轻的用镊子刮下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兼容问题,直接叫客户加点钱换单打大点的

网友:
内存不兼容

网友:
清一下CM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