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31T-M5,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04-23):
客户故障:拔电源后,再也开不开了。测供电基本正常,但是没有复位。测PCE15脚有高电平,IDE第一脚有5v,REST针脚有5V,但是没有复位。短接重启脚会有咔咔的声音,灯不灭。。没有8718F-S,试着换个8716F-S故障现象一样。。还需要测舍呢么??考虑到客户之前正常用,觉得虚焊的可能性不大
重启

网友:
测所有供电,然后就是时钟,再就是PG

网友:
如果说所有供电正常的话,还有两信最主要:一就是所有的时钟信号,从时芯片下手吧;二就是发出复位前的两个PG信号!!!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72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