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788的无内存供电,有图纸,却查不出来!

楼主(2012-04-23):
内存供电芯片是W83310DS,1-4脚电压0.11-0.25V,2脚接地,图纸上的VCC_DDR,我却找不到从哪里来,搜完了都不知道!各位老师,能否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4-25 13:29):
理论自学完,开始实践一下,越修越蒙,这块板子,我反复查了快两天啦,我还在努力!

补充内容 (2012-4-25 17:18):
已经解决,这里感谢所有回帖者,特别感谢22楼,是他的方法,解决的,同时我也明白啦,VCC_DDR,其实就是VCC3通过Q50-Q40两个场管,给W83310DS,同时也给MS-7,供电,这个主板开始是没有复位,供电好啦,复位也好了!

网友(点评):
VCC-DDR。就是内存主供电,怎么会找不到

网友:
这是DDRVTT的电压 不是内存主供电的

MSI

网友:
哥们,你搞错了,VTT不是内存猪供电的!这个是由主供电产生VTT-DDR的!

网友:
LZ查错了吧   这不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查供是..还有开启的EN  你这个芯片不是内存供电.是内存的负载供电.你要先出了内存供电.他才会有供电.这个芯片才会工作.

网友:
W83310DS不是内存供电芯片,而是内存VTT供电芯片,如果你找不到内存供电是那里来的,教你一个方法,你表打到二极管档,然后一只表笔插在内存槽上面的第7针,一只表笔直接去内存槽附近的场管S极点,看与那个管通那么那个就是内存供电管,然后在图纸里面直接搜索供电管的标识就OK了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3.0

网友:
也不一定是在7脚 你就找内存旁边的场管,接5V供电的就是主供电 顺着管子的S极滑内存槽 就能找到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一般是RT9204这类的,和CPU的单相供电一样的原理,也是控制上下管导通给内存供电。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W83310DS旁边有个MS-7芯片,如图,请问,这个主供电是不是MS-7    第17产生的,测量7脚进来5V,6脚没有电压,这个MS-7是不是坏了,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把MS-7也发出啦,8楼,版主帮忙看看,是不是MS-7有问题,那个VCC-DDR 是不是这个产生的,内存7脚,和MS-7第17相通,谢谢啦!  新手第一次查图纸,修板!

网友:
楼主你搞错了。给出的图是VOUT脚才是呀,这是VTT的

网友:
主供电明显偏低  好好查查主供电

网友:
嘻嘻,路过。学习你们的经验

45267921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此芯片是管内存的排阻上拉电压的,不是内存的主供电啊,是DDRVTT电压

网友:
这个图不是内存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W83310DS旁边有个MS-7芯片,如图,请问,这个主供电是不是MS-7    第17产生的,测量7脚进来5 ...

17脚应该是个VCC_DDR电流反馈引脚吧,用来监测VCC_DDR的。我觉得VCC_DDR的产生应该跟Q40和Q50这两个场管以及与他们连接的电路有关,比如VCC3的电压,两个场管的G极驱动信号(MS-7的十八脚及RAMDRV信号),场管附近的电阻,电容等等

网友:
先测量Q40和Q50两个场管的G极电压和波形是否正常吧

网友:
看下工作条件满足完了没

网友:
17脚RAM_ISEN应该是监测VCC_DDR的,检查Q40和Q50两个场管附近的电路,元器件吧

网友:
LZ图纸部分找错了,VCC_DDR部分的图纸才是你要查的内存供电

网友:
可能是楼主把要搜的名称打错了吧,不然不会搜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