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600GT-512GD3战神版

楼主(2012-04-23):
G9600GT-512GD3战神版  电压都正常的,1.2V   1.9V都有用示波器测也稳定。
故障好奇怪的,开机显示也不花屏,进XP滚动条后黑屏显示器就没信号了,有点像驱动后花屏。
有时候就不显示,开始怀疑GPU问题,上了BGA焊台后还是一样,有时候开机显示可就是进不了系统。
刷了论坛的BIOS一样(开机还花屏有时候显示,有时候没有)正在做显存。

修了两块用了同样的方法,结果都一样。估计是通病,求高手指点。
刚置了球GPU,不花屏了,还是开机偶尔显示十几秒后就没信号了(显示的时候不花屏),哎
有没有修过这样卡的?求图纸呀~!

网友:
多查查后级吧。感觉像是,挂驱动后频率过高或者过低造成的不能正常显示呀。试试DVI的口呗

网友A:
哎~!刚才重置了BGA不花了还是偶尔显示,显示十秒就没了擦~!与BIOS无关刷了一样的晕呀~!显存也吹了呜呜~!估计是通病谁有图纸没有呀~!

网友:
哎~!接口都试过了呀~!刚重新置了GPU不花了还是偶尔显示正常十几秒也不花,然后又是显示器休眠了哎重启没显示郁闷类~!还有遇到这样的卡的没?求图纸。。。

网友:
经过四天四夜的研究终于让我改电路修好了,丫丫个呸的~!害我把GPU ,显存全制了球费了多少时间呀~!明天再测测,再修几块了上传经验,够累人的。

网友A:
发现了它的通病了,十几块全修好了哈哈,就是显存的1.2V供电部稳定造成的,当电压低于0.9V就罢工了,达到1V-1.2V的时候就可以正常工作,当高于1.36V主芯片就好发热量大温度高,哈哈说到这里你该就明白了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进系统时显存电压有1.2左右 进系统加驱动时掉到0.9吗?如果是这样怎么改动呢?

网友(点评):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说明显存供电有故障。PWM电路的稳压效果不至于这么差吧?但是楼主说十几块卡全一样的毛病,就不好理解了。如果是通病,是否储能电容、电感参数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了它的通病了,十几块全修好了哈哈,就是显存的1.2V供电部稳定造成的,当电压低于0.9V就罢工了,达到1V ...

“G9600GT-512GD3战神版  电压都正常的,1.2V   1.9V都有用示波器测也稳定。”
“就是显存的1.2V供电部稳定造成的,当电压低于0.9V就罢工了”
第一句是你开头帖子里的原话,第二句是你对故障的总结。有矛盾也有错误。矛盾在于你是测过电压的,而且是用的示波器,那不但是电压,而且波形也应该看得很清楚了。错误在于显存的电压怎么是1.2V?应该是核心电压吧?
对不起,我有点较真,技术上的事情马虎不得。并非有意挑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刚才重置了BGA不花了还是偶尔显示,显示十秒就没了擦~!与BIOS无关刷了一样的晕呀~!显存 ...

显存有问题也会不显示的,不只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G9600GT-512GD3战神版  电压都正常的,1.2V   1.9V都 ...

是的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我就觉得假设是我所说的那种情况  那么是什么条件引起的?又怎么解决问题呢?所以对楼主提出疑问,希望给出具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