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广达LE4)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2-04-23):
       板号:LE4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1,有3VPCU,5VPCU,而且+15V紧为4.5v。按开机键没动作。3VPCU,5VPCU消失。
       维修过程。既然查到+15v为4.5v,检查升压电路, 检查2个二极管,没发现,于是断开PD14,发现pd15的2脚输出10v,正常、。说明还是+15v这个升压有问题,于是更换了PC180的电容,故障依旧。于是直接在+15V的线路中间割断,发现+15v正常了。那就应该是+15v后面的地方有短路了。看了一轮图纸,+15v在为一系列电压转换提供足够的电压,难倒是这些转换电压的问题?于是一个一个查,发现 +3v_S5这个对地阻值为零,唉,终于将你揪出来了。一搜,这个电压有20多路,又是一个郁闷的事情。如何出这个故障元件是比较郁闷的事情,检查了LID,温控芯片,没能解决。只能烧了,上3.3V的电压,电流1.6A多,没发现很明显的发热元件。陷入了犹豫中了,再看了一轮图纸,发现这个电压到的地方最多就是网卡,南桥,于是继续加电压烧,将电流一路打到最大。发现南桥聚烫,就是你了。(其实一直没试过这样的烧法,害怕扩大故障面,但是这个机器是朋友的,他意思是能修就修,不能修就买新的了,憋住劲才使出这招)。
       解决办法:上BGA将南桥拆下,再对+3v_S5打阻值,发现阻值正常了。更换南桥,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其实这里走了很多弯路,一开始发现3VPCU消失就一直围在这里转悠,又换MA8734,又换电容什么的。发现+15v不正常又绕进去,这真是发现自己技术的不足呀。虽然走了弯路,但是能绕回来解决问题就是深刻的经验。晚了,回去洗洗睡了,祝广大奋斗在第一线的维修员晚安。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南桥坏会把+15V拉低?如果3V 5V正常,那么除非PQ60击穿才能把+15V拉低,加电之后掉到没3V 5V了,那自然+15V就不会有电压了.楼主是不是换什么东西忘写了,呵呵.

网友:
、小西瓜.。 + 1 pq60击穿的话 3VPVU还能正常吗

网友:
广达的待机电路特色,这个电路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基地出来的分析电路就是不赖啊  学习了

网友:
不过楼主确实写的太不详细了

网友:
能经常总结,早晚成为高手。

网友:
15V参与转换的电压电压也会出因为被SB拉低影响15V的电压稳定。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到了。再次看到。心里感觉以后维修业要多考虑关联的电压电路

网友A:
修本子要思路清晰, 仁宝的线路还是很简单的, 希望LZ多加努力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本子要思路清晰, 仁宝的线路还是很简单的, 希望LZ多加努力练习·····

仁宝?仁兄从小没学好,长大修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