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APM3055可以与主板的60N03S互换吗

楼主(2012-04-23):
显卡上的APM3055可以与主板的60N03S互换吗?谢谢!
显卡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乱代换..换了用不能多久会坏.
3055 好像能受到180度左右的温度.电压是30V 12A电流

网友:
60N03代3055是可以的,反正最好不要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如查楼主有心的话,可以试下,试后可以告诉大家行不行啊!

网友:
60N03可以代换APM3055,APM3055不能代换60N03.
反对楼主:
0.0
scofield491
反对楼主:
为什么不能,我试怎么都可以?

网友:
60N03可以代换APM3055,APM3055不能代换60N03
对的

网友:
可以换,但不知道用久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60N03比apm3055电流大,内阻低

网友:
60N03能代换3055和3055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