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求助

楼主(2012-04-23):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IBM T41的机器说花屏     肯定是显卡问题    直接加焊显卡    加焊过后不跑马了    最后直接换显卡   本来是7500C的显卡   找不到  就用7500的显卡代换    代换过后跑4A48    以为是显卡坏的   最后又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这两个显卡不能带换呢  ???应该是可以的 吧     呵呵呵       或者是北桥或者南桥动到了    高手说说这两显卡可以代换不??????因为来的是可以显示的       高手说说吧

网友:
7500 有显存大小之分的.用一样的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