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没有型号,大家怎么办

楼主(2012-04-23):
近来发现很多芯片都无型号标注,比如华硕上的:CB=CL这类似的芯片,而且一块主板还有好几个这种,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待机芯片。但是,如果没有图纸,这种芯片怎么办呢?有没有朋友有好的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找个MARKING CODE查一查.......................

网友:
惠普机器也有好多,一般用在AMD芯片组上,只要一样的就能代换,楼主也可以问卖芯片的

网友:
卖芯片的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也想知道

网友:
碰到这种没有标注芯片型号的,维修起来就难多了。卖芯片的人也不太懂的。

网友:
这有个表的,,这是芯片的代号,通过代号找型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