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触摸板改按键板方法

楼主(2012-04-23):
三星943NW触摸板改按键板方法,懒得打字,自己看图理解吧。。。

此图是驱动板上原来的电路,KEY1,KEY2进触摸板,改装后的接法在下面

原理:驱动板进按键板的两条控制信号,经过电阻开关接地分压,得到一个电压进MCU进行控制,两条信号线直接接地(即R1,R2,R3,R4为0欧时)分别是开关机和主菜单,电阻的大小会使电压有高有低,自己用分公式算算,压MCU会根据电压的高低来判断操作的功能,我试了,两条信号线分别串1.5K的电阻,分别是自动调整和向下。其中一跳串个4.7K的是向上,要找出其具体组织和功能,可以串个20K的电阻慢慢试。。。。。就到这里,祝福大家维修愉快。。。。。

补充内容 (2012-4-24 18:00):
文字有些疏漏,图片上的电压时1.8V,。。。。。最下面的是串个20K的可调电阻,少了个"可调“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测试过但这个触摸板确实不好搞就是了,上次我碰见个修了好久才,想办法把那么触摸板修出来的

网友:
触摸板,还真是麻烦的,楼主说是是改驱动板,但不换触摸板是吗

网友(点评):
好像你没看清楚问题吧

网友:
四个按键都不按的时候不是把18V电压通过3.3K电阻加到MCU了?不会烧MCU或者对MCU有影响?应该是1.8V电压吧?

网友:
这在好好记住他 太麻烦了要么

网友:
好资料,下次可以试下。。。。。

网友:
是1.8V,图片上面可能看不清楚。。。

网友:
我手里有个一样的机器,但是屡试不成功!

网友(2012-06-02):
我只把3脚和地线接了出来,当电源开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