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芯片求解

楼主(2012-04-23):
2  3 芯片有没有程序内容的,有什么作用,求解?

补充内容 (2012-4-26 22:11):
后来我找一篇文章说明原理,大家理解不错。24C16是存储菜单参数,我把芯片清空之后,图像、主菜单也正常了。好像三星943 图像偏色也是这个数据有问题!OSD设置参数存储芯片24C16、24C32、24C08、24C04

24C02是VGA与主机信息交换存储芯片24C02

补充内容 (2012-4-26 22:18):
清华同方液晶,长城代的,L9TR4,图像偏白,主菜单出不来,其它键正常,语言是德文的。就是把24C16清空一下就好了。开始换按键、电容和刷MCU都不行,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真的没人赐教吗?坛子里高手如云,别总藏着,露一手!
我冒昧一句:芯片2好像是客户菜单,据说可以拆掉,没试过。芯片3就不清楚了。

网友:
以前在家电维修杂志上看到过在某些主芯上24c02和24c04都是起到临时存取菜单用的,很多都可以用空白的代换的

网友:
芯片2多是保存用户调节后的数据,像亮度,对比度,色彩什么的,多数都可以清空.各别不可以,像飞利浦早期15寸

芯片3保存是EDID数据,就像显示器品牌型号什么的.这个不可以清空,但代用要求不算严格.有的连接数据线后不显示是它的问题

网友:
1是主程序 相当于主板的BIOS  2应该是临时的存储器 这个不确定  3是ddc 就是分辨率的预设信息,决定显示器可以支持的分辨率